[ADC] STM32H750VBT6 双重ADC同步采样异常饱和值

楼主(2025-04-29):
我想用 STM32H750VBT6 双ADC同步采样信号发生器的正弦波信号,运行代码后发现采集到的数据出现无效高位,正弦波数据出现异常饱和段,采集波形如上传的图片所示,我用的软件开发环境为 STM32CubeIDE。麻烦大佬们帮我看一下,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补充:
1.定时器时钟频率为240MHz;ADC时钟频率为75MHz,2分频得32.5MHz
2.信号发生器参数:频率为10KHz;幅度为3.3Vpp;偏置为1.65V。

3.ADC1接PA7引脚,ADC2接PC5引脚

采集到的波形:

STM32CubeMX配置:
ADC1和ADC2共用一个DMA

DMA:

TIM8:

USART6:

代码:

网友A:
稳压基准是外置还内置的,感觉你的ADC稳压基准可能用的2.5V,如果是2.5, 那么最大只能采集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基准是外置还内置的,感觉你的ADC稳压基准可能用的2.5V,如果是2.5, 那么最大只能采集2.5V

谢谢大佬的提醒,但是我不太清楚怎么查看和修改ADC的稳压基准,这个H750VBT6的CubeMX的ADC设置里也没有设置的地方,生成的初始化代码里也没有找到这个代码。但根据您的提醒我找到我的串口模块的引脚接成3.3V了,换成5V后没有饱和段了,但是波形还是很奇怪。

网友:
CUBEMX里面有设置 外部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提醒,但是我不太清楚怎么查看和修改ADC的稳压基准,这个H750VBT6的CubeMX的ADC设置里也没有设 ...

看下你原理图上面VREF引脚,我们是一直用的外置稳压3.3V

H7系列也有个内置稳压VREFBUF,不过不支持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