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TM32CubeIDE下可以运行fmc-sdram,移植到keil下运行不了

楼主(2025-04-29):
STM32CubeIDE下可以运行fmc-sdram,移植到keil下运行不了,对应芯片信号是STM32H7R7I8T6 , 各位大神,给小弟一点建议,折腾一周了

网友:
你应该贴上源码,不然没人会知道的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下配置代码看下。

网友A:
遇到过同样代码,编译器不一样,一个编译器编译的可以用,另一个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同样代码,编译器不一样,一个编译器编译的可以用,另一个不能用。

优化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