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自定义按键加边框无显示

楼主(2025-04-30):
看了硬汉哥自定义按键教程和官方例子,想在自定义按键上加一个外框,按下弹起有颜色变化,外框一直未显示,请教下无法显示的原因
按键回调函数如下:
static void _cbButton1(WM_MESSAGE *pMsg)
{
    GUI_RECT Rect;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获取客户区坐标 */
        WM_GetClientRect(&Rect);
        /* 判断按钮是否被按下 */
        if (BUTTON_IsPressed(pMsg->hWin)) {
            /* 绘制按下状态的按钮图形 */
            GUI_SetColor(GUI_GREEN);
            GUI_FillRoundedRect(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5);
            GUI_SetBkColor(GUI_GREEN);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rawRoundedRect(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5);
        } else {
            /* 绘制释放状态的按钮图形 */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FillRoundedRect(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5);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rawRoundedRect(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5);
        }
        /* 绘制按钮文本 */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20B_ASCII);
        GUI_DispStringInRect("Button1", &Rec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break;
    default:
        BUTTON_Callback(pMsg);
    }
}

网友:
外框要宽一圈 ,或者你的内部小一圈

网友:
试试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DrawRoundedRect(Rect.x0, Rect.y0, Rect.x1, Rect.y1,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