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为什么下载的jlink没有flm文件,是直接包含在dll内了吗

楼主(2025-04-30):
最近在弄flm提取刷写算法来作为boot的flash驱动,已经成功从keil的cmsis提供的flm提取出来使用了,但是苦于keil有些我要使用的芯片还没有支持包,就想从jlink提取,但是我下载完jlink,里面没有device文件夹,也没有flm文件,后来我尝试用pylink刷写芯片,发现要导入dll才能使用,是不是flm已经内嵌到dll文件内了,各位有做过这方面的提取吗,求各路大神赐教

网友:
Windows        C:\Users\<USER>\AppData\Roaming\SEGGER\JLinkDevices
Linux                $HOME/.config/SEGGER/JLinkDevices
macOS        $HOME/Library/Application Support/SEGGER/JLinkDevices
你看下是不是在上面的路径里呢?新版路径变了

网友:
没有明说,可能改Devices路径顺便改了,用旧版本吧

网友:
J-Link软件包里是没有任何flm文件的。如果你要支持新的芯片,可以自己开发flm文件,或者使用CMSIS-pack里自带的flm文件,但是要放到特定的目录J-Link才能识别。具体目录就是板凳层说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