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ITCM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25-05-02):
论坛大神么

STM32H7系列芯片,想将部分代码放到ITCM中执行。修改了分散加载文件如下:
; *************************************************************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20000 0x001E0000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
  ER_IROM1 0x08020000 0x001E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 backup_buffer_section
  RW_STL_TM_RAM 0x20000000 0x20  {  ; place STL RAM TM backup buffer outside tested subsets (i.e. beginning of the RAM)
   *(backup_buffer_section)
  }

  ; 128KB DTCM
  DTCM_RAM 0x20000020 0x1FFE0  {  ; place STL RAM TM backup buffer outside tested subsets (i.e. beginning of the RAM)
   *(.dtcm_data*)    ; 匹配.dtcm_data开头的自定义段
   .ANY (+RW +ZI)
  }

  ; 64KB ITCM
  ITCM_ROM 0x00000000 0x00010000 {
        *(.itcm_code*)    ; 匹配.itcm_code开头的自定义段
  }

  RW_STL_CPU_TM12 0x24000020 0x20  {  ; place STL CPU TM12 data in DCache Set n? relative cacheable RAM area
   *(stl_cpu_tm12_section)
  }

  ; 512KB AXI SRAM
  AXI_SRAM 0x24000040 0x7FFC0  {
   .ANY (+RW +ZI)
  }

  ; 288KB SRAM1+SRAM2+SRAM3
  ;RW_IRAM3 0x30000000 0x00048000  {
  ; *(.RAM_D2)
  ;}

  ; 64KB SRAM4
  ;RW_IRAM4 0x38000000 0x00010000  {
  ; *(.RAM_D3)
  ;}
}

然后在代码中使用:
__attribute__((section(".itcm_code"))) void RingBufferInit(void)将RingBufferInit函数放在ITCM中。
想请问一下通过查看.map文件是否生效检索到如下字段:

Adding Veneers to the image

    Adding TT veneer (10 bytes, Long) for call to '__2printf' from ringbuffer.o(.itcm_code).
    Adding TT veneer (10 bytes, Long) for call to 'RingBufferInit' from init.o(.text).

2 Veneer(s) (total 20 bytes) added to the image.

为什么会是从1开始,不应该从0么?

网友:
函数跳转地址的最低位用于指示 Thumb 状态和ARM状态,但 Cortex-M 系列 仅支持 Thumb/Thumb-2 指令集。因此,使用M内核,函数指针的跳转地址必须强制设置最低位为 1,即使原始值不是 1,也要手动或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