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偿求一份三合一1024*600触摸屏gt911的配置参数,我的被自己写乱了

楼主(2025-05-05):
有用的话愿意支付5元

网友A:
可以读一个正常的屏出来,如果手头还多余的正常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读一个正常的屏出来,如果手头还多余的正常配置。

去淘宝买了4家,。都不发货,以后还是少用冷门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淘宝买了4家,。都不发货,以后还是少用冷门屏幕

这个直接修改硬汉大佬的bsp_gt911.c文件,我记得修改这个地方就行
        /* 检测按下 */
        {
                /* 坐标转换 :
                        电容触摸板左下角是 (0,0);  右上角是 (479,799)
                        需要转到LCD的像素坐标 (左上角是 (0,0), 右下角是 (799,479)
                */
                {
                        x = g_GT911.X0;
                        y = g_GT911.Y0;

                        if (x > 1023)
                        {
                                x = 1023;
                        }

                        if (y > 599)
                        {
                                y = 599;
                        }
                }
        }

网友:
其实是可以直接找屏厂拿的,你直接问他们的销售说要cfg文件就行,一般都会给的。而且你上网找的不一定适合你自己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