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printf的问题

楼主:
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我自己写了一个RTOS然后想要移植一下HAL库然后看看效果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int main()
{
                // 创建一个任务 进入 app.c
                // 然后就在APP里启动第一个任务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sys_stm32_clock_init(336, 8, 2, 7); /* 设置时钟,168Mhz */
                usart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led_init();
                printf("准备进入RTOS中\r\n");

               /*------RTOS初始化-----*/
}  就是这句printf 我现在还没进入RTOS呢 我如果不开调试模式这句printf就会只打印半句然后就寄了

可是如果我开调试模式 然后一步一步的运行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 ((USART1->SR & 0X40) == 0);               /* 等待上一个字符发送完成 */

    USART1->DR = (uint8_t)ch;                       /* 将要发送的字符 ch 写入到DR寄存器 */
    return ch;
} 它就反而都打印出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有没有帮忙解惑一下哈

网友: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测试下,注释掉你所作的RTOS代码,是否正常。

楼主:
还是不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的微库勾选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

说明串口实现确实有问题,排查下。

ps:fputc里面,你这里为什么是直接就等待上一个字符发送,你这里还没有执行字符发送。

网友:
大概率是没有选微库,然后使用printf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