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H7代码运行时间不稳定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
在GD32H7上运行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的代码,单片机主频为600MHz,主PWM中断频率为40kHz,通过PWM中断触发ADC采样,然后在ADC采样结束中断进行矢量控制,使用的是绝对式位置编码器,转子位置更新频率为15kHz,一开始代码都运行在flash中,使用自制的上位机统计算法运行时间,ADC采样时间,位置更新时间,控制周期,发现算法运行时间波动巨大,具体时间如下:

其中算法执行时间平均值为2.73us,波动可以达到6.2566us,并且这个波动完全是随机的,有时候可能会到50us以上,进而使得单片机ADC采样结束中断丢失,严重的时候直接卡死。
后面尝试了各种手段,最后将频繁执行的代码都放到了ITCM中,问题终于解决,算法执行时间稳定到了2.5us左右,再没有卡死的情况出现了,代码放入ITCM后,算法执行时间如下: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时间量汇总是个非常好的思路。

网友:
挺好的思路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测试条件,所有测试都是开启了ICache和DCache

网友B:
请问这是自己做了个采集卡,然后在单片机程序里对要执行时间测量的代码块前后插入IO翻转,用采集卡去采集电平时间得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自己做了个采集卡,然后在单片机程序里对要执行时间测量的代码块前后插入IO翻转,用采集卡 ...

没那么复杂,在程序执行前后读取DWT寄存器的时间戳计算得到的执行时间,至于数据都是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复杂,在程序执行前后读取DWT寄存器的时间戳计算得到的执行时间,至于数据都是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 ...

那波特率是不是要很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复杂,在程序执行前后读取DWT寄存器的时间戳计算得到的执行时间,至于数据都是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 ...

哥,能分享一个demo吗?感觉这种时间统计的方式以后调试算法的时候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波特率是不是要很高啊

我现在是6M的波特率,另外需要在数据传输协议进行处理一下,我使用的是论坛中看到的cobs编码作为传输编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能分享一个demo吗?感觉这种时间统计的方式以后调试算法的时候很好用。

有点小复杂,回头我整理一个matlab版本的发到论坛里,qt版的还在开发完善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时间量汇总是个非常好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6M的波特率,另外需要在数据传输协议进行处理一下,我使用的是论坛中看到的cobs编码作为传输编码 ...

有个纸飞机调试助手,可以使用串口进行多通道绘图,但是我没用过这么高的波特率。
你用的是USB转TTL接入电脑的吗,哪个牌子的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纸飞机调试助手,可以使用串口进行多通道绘图,但是我没用过这么高的波特率。
你用的是USB转TTL接入 ...

用的DAP-Link,牌子是Fanx Tek,淘宝买的,宣传是支持12M波特率,我只用过6M,还挺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