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恒烁CX32l003f8写了选项字(读保护)程式不运行(10楼已经解决)

楼主(2025-05-06):
恒烁CX32l003f8写了选项字(读保护)程式不运行

,不写保护就正常运行,用别的烧录器是正常的。请查看,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大部分厂家芯片操作Option byte选项字节后,需要断电复位才会生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182&fromuid=58

楼主:
断电复位,程序不运行了

楼主:
测试了不是这个问题,加密了还是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复位,程序不运行了

下载完毕后,把TOOL从你的板子端拔掉,你的板子使用它自己的电源供电,运行看看是否正常。

如果也不正常,我们这边再测试帮你确认下。

网友:
锁定问题了,之前客户反馈过,忘了修改了。

如果你的TOOL是之前蓝色的旧款TOOL可以回退到2.21版本使用即可(下载2.21版上位机更新固件和eMMC),如果是2024版的TOOL或者今年发布的电池版TOOL不能回退这个版本,需要等2.30版本固件发布更改了,如果急用的话,需要这几天公司制作临时版本后发你。

2.22版本CX32L003烧写options byte后程序擦除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199

楼主:
我测试一下,谢谢了

楼主:
临时版本发这里,大家好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临时版本发这里,大家好用,谢谢

临时版本不直接外发,仅针对个人发。

因为临时版是个bug处理和功能升级的版本,不是正式版本,会引入其它问题。正式版发布还要对已经修改和升级的功能做全面多轮测试才可以外发。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对于当前最新2.29版固件,解决办法如下:

1、下载选项字节保护文件,专门制作了一个用于烧录到选项字节的配置文件

2、加载要烧录的程序,并加载选项字节保护文件

执行下载后,板子正常运行程序

实际验证,保护已经正常使能,读取0x0000 0000地址会返回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