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6.32中wheel轮式控件聚焦显示

楼主(2025-05-06):
emwin6.32中轮式控件Wheel通过键盘tab聚焦时不显示聚焦边框吗?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支持聚焦效果的,会有个专门的focus聚焦颜色设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支持聚焦效果的,会有个专门的focus聚焦颜色设置项

用tab切换 感觉是可以收到焦点的, 但是wheel没有被高亮,用AppWizard设置焦点,确实没有wheel控件的选项
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