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RTOS任务的动态初始化

楼主(2025-05-07):
大家能帮我看一下V2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一旦使用V2PendSVHandler就直接进入HardDefault了 自己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 这是正常版本的

// 动态创建任务
void tTaskCreated(tTask * task,void (*entry)(void *), void *param,
        uint32_t prio, uint32_t stack_size)
{

                taskENTER_CRITICAL();
                tTaskStack * stackTop = NULL;
                tTaskStack * StackStart = NULL;
                StackStart = (tTaskStack *)pvPortMalloc(stack_size);
                configASSERT((uint32_t)StackStart%8==0);
                if(StackStart == NULL)
                {
                                return;
                }
                task->stackBase = StackStart;
    task->stackSize = stack_size;
    memset(StackStart, 0, stack_size);

                stackTop = StackStart + stack_size / sizeof(tTaskStack);

                *(--stackTop) = (uint32_t)(1<<24);                // XPSR, 设置了Thumb模式,恢复到Thumb状态而非ARM状态运行
    *(--stackTop) = (uint32_t)entry;                  // 程序的入口地址
    *(--stackTop) = (uint32_t)portINITIAL_EXC_RETURN;         // R14(LR), 任务不会通过return xxx结束自己,所以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12;                   // R12,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3;                    // R3,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2;                    // R2,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1;                    // R1,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param;                  // R0 = param, 传给任务的入口函数

    for (int i = 31; i >= 16; i--) {
        *(--stackTop) = (uint32_t)(0x00000000);  // S16–S31: 初始化为特殊值方便调试
    }
                *(--stackTop) = (uint32_t)portINITIAL_EXC_RETURN;  // R14(LR)
                *(--stackTop) = (uint32_t)0x11;                   // R11,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10;                   // R10,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9;                    // R9,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8;                    // R8,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7;                    // R7,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6;                    // R6,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5;                    // R5,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4;                    // R4, 未用

    task->slice = TINYOS_SLICE_MAX;                     // 初始化任务的时间片计数
    task->stack = stackTop;                             // 保存最终的值
    task->prio = prio;                                  // 设置任务的优先级
    task->state = TINYOS_TASK_STATE_RDY;                // 设置任务为就绪状态
    task->suspendCount = 0;                             // 初始挂起次数为0
    task->clean = (void(*)(void *))0;                   // 设置清理函数
    task->cleanParam = (void *)0;                       // 设置传递给清理函数的参数
    task->requestDeleteFlag = 0;                        // 请求删除标记

    task->waitEvent = (tEvent *)0;                      // 没有等待事件
    task->eventMsg = (void *)0;                         // 没有等待事件
    task->waitEventResult = tErrorNoError;              // 没有等待事件错误

    tNodeInit(&(task->delayNode));                      // 初始化延时结点

    tNodeInit(&(task->linkNode));                       // 初始化链接结点

    tTaskSchedRdy(task);                                // 将任务插入就绪队列
                taskEXIT_CRITICAL();
                return;
}

// 这是V2 tTask也动态分配
tTask * tTaskCreatedV2(void (*entry)(void *), void *param,
        uint32_t prio, uint32_t stack_size)
{

                taskENTER_CRITICAL();
                tTask * task = NULL;
                tTaskStack * stackTop = NULL;
                tTaskStack * StackStart = NULL;
                task = (tTask *)pvPortMalloc(sizeof(tTask));
                memset(task, 0x00, sizeof(tTask));
                StackStart = (tTaskStack *)pvPortMalloc(stack_size);
                configASSERT((uint32_t)StackStart%8==0);
                if(StackStart == NULL)
                {
                                vPortFree(task);
                                task = NULL;
                                return task;
                }
                task->stackBase = StackStart;
    task->stackSize = stack_size;
    memset(StackStart, 0, stack_size);

                stackTop = StackStart + stack_size / sizeof(tTaskStack);

                *(--stackTop) = (uint32_t)(1<<24);                // XPSR, 设置了Thumb模式,恢复到Thumb状态而非ARM状态运行
    *(--stackTop) = (uint32_t)entry;                  // 程序的入口地址
    *(--stackTop) = (uint32_t)portINITIAL_EXC_RETURN;         // R14(LR), 任务不会通过return xxx结束自己,所以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12;                   // R12,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3;                    // R3,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2;                    // R2,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1;                    // R1,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param;                  // R0 = param, 传给任务的入口函数

    for (int i = 31; i >= 16; i--) {
        *(--stackTop) = (uint32_t)(0x00000000);  // S16–S31: 初始化为特殊值方便调试
    }
                *(--stackTop) = (uint32_t)portINITIAL_EXC_RETURN;  // R14(LR)
                *(--stackTop) = (uint32_t)0x11;                   // R11,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10;                   // R10,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9;                    // R9,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8;                    // R8,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7;                    // R7,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6;                    // R6,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5;                    // R5, 未用
    *(--stackTop) = (uint32_t)0x4;                    // R4, 未用

    task->slice = TINYOS_SLICE_MAX;                     // 初始化任务的时间片计数
    task->stack = stackTop;                             // 保存最终的值
    task->prio = prio;                                  // 设置任务的优先级
    task->state = TINYOS_TASK_STATE_RDY;                // 设置任务为就绪状态
    task->suspendCount = 0;                             // 初始挂起次数为0
    task->clean = (void(*)(void *))0;                   // 设置清理函数
    task->cleanParam = (void *)0;                       // 设置传递给清理函数的参数
    task->requestDeleteFlag = 0;                        // 请求删除标记

    task->waitEvent = (tEvent *)0;                      // 没有等待事件
    task->eventMsg = (void *)0;                         // 没有等待事件
    task->waitEventResult = tErrorNoError;              // 没有等待事件错误

    tNodeInit(&(task->delayNode));                      // 初始化延时结点

    tNodeInit(&(task->linkNode));                       // 初始化链接结点

    tTaskSchedRdy(task);                                // 将任务插入就绪队列
                taskEXIT_CRITICAL();
                return task;
}

其中动态分配内存来自一个uHeap大数组和FreeRTOS一样 通过调试可以发现是卡在了

LDR     R0, =currentTask          // 好了,准备切换了
    LDR     R1, =nextTask
    LDR     R2, [R1]
    STR     R2, [R0]                  // 先将currentTask设置为nextTask,也就是下一任务变成了当前任务

    LDR     R0, [R2]                  // 这里V2获得的R0莫名奇妙
    LDMIA   R0!, {R4-R11,LR}         // 导致这里直接错误了

网友A:
这个是仿造FreeRTOS,自制了一个任务创建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仿造FreeRTOS,自制了一个任务创建API?

对我想自己了解了解原理 结果就出了这么个问题自己也没思路去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想自己了解了解原理 结果就出了这么个问题自己也没思路去解决

这种的可以考虑调用他们的API,然后在逐步修改这个API为自己的理解方式,逐步修改,这样可能更有利于学习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