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如何创建一个同时支持IAR和MDK编译器的单片机的项目工程

楼主(2025-05-07):
求教广大的网友,请问如何创建一个同时支持IAR和MDK编译器、同步修改的单片机的项目工程,就像附件的工程一样

网友A:
就分开建好了, 源文件相同, 也这么干过

网友B:
我的工程就是这样的,同时有MDK,和SES的,大多数时间用SES写程序,调试,偶尔用MDK测试,

网友C:
1、简单的工程是完全一样的,仅xxx.s启动文件,也就是个汇编文件不同。

参考这个,是MDK和IAR两个版本

2、慢慢熟悉后,复杂的工程就是这个,这个里面不同的地方比较多。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54

网友D:
可以用C的启动文件,跨IDE通用。

网友E:
主要的修改点一是汇编启动代码,二是linker配置文件(Keil的.sct和IAR的.icf),三是C代码里面的非标关键字和#pragma等预处理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C的启动文件,跨IDE通用。

请教一下,这个C启动文件如何获取啊?是ARM提供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工程就是这样的,同时有MDK,和SES的,大多数时间用SES写程序,调试,偶尔用MDK测试,

请问有相关知识的博客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的修改点一是汇编启动代码,二是linker配置文件(Keil的.sct和IAR的.icf),三是C代码里面的非标关键字 ...

就是不懂这一块,有相关的博客可以推荐给我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简单的工程是完全一样的,仅xxx.s启动文件,也就是个汇编文件不同。

参考这个,是MDK和IAR两个版本

就是想要创建你发的这个跑马灯的这种工程,因为新入职的公司用的很老的IAR6.7版本的编译器,IAR新老版本兼容又不好,所以我才想创建这种支持双编译器的工程项目,我自己还是使用原来的MDK进来调试、写代码,这样我的工程他们使用IAR也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简单的工程是完全一样的,仅xxx.s启动文件,也就是个汇编文件不同。

参考这个,是MDK和IAR两个版本

就是工程的话就还是照常创建是吗,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地方吗,让工程同时支持IAR、MDK进行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分开建好了, 源文件相同, 也这么干过

嗯嗯,源文件相同,应该还有别的地方需要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简单的工程是完全一样的,仅xxx.s启动文件,也就是个汇编文件不同。

参考这个,是MDK和IAR两个版本

请问这个xxx.s启动文件里面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啊,有相关的博客可以推荐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简单的工程是完全一样的,仅xxx.s启动文件,也就是个汇编文件不同。

参考这个,是MDK和IAR两个版本

这第二个工程也太牛了吧,对我的这样的小白来说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xxx.s启动文件里面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啊,有相关的博客可以推荐给我吗

教程第6和第7章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