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90V电源芯片推荐

楼主(2025-05-08):
求助大佬们,有没有合适芯片或者电路推荐一下,没做过类似的电源;

1:需要将24V输入电压转90V电压输出,电流很小,10ma不到
2:电源纹波要小,90V电源主要是用于给到一个高阻值的电阻加压,来测量该电阻阻值的。

网友:
去嘉立创搜索升压芯片,应该有合适的。 这个输出电压较高,芯片集成mos的可能不多,可以考虑外接mos的那种就好。

网友A:
直接用TI 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igner/  设计。 然后去找国产替代。

网友:
两级:一级DCDC+LDO,LDO可以采用浮点工作方式,DCDC升压到90V可能要上变压器了

网友B:
可以参考类似LDO拓扑,电路来自《晶体管电路设计》,DCDC电路就很多了,可以用很多种方法,主要你是要纹波小,后记必须加一个LDO或者加一个电容倍增器减小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TI 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igner/  设计。 然后去找国产替代。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类似LDO拓扑,电路来自《晶体管电路设计》,DCDC电路就很多了,可以用很多种方法,主要你是要纹波 ...

好的,我学习学习,电源这一块我了解的太浅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