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PI+DMA 循环模式主机接收

楼主:
用SPI+DMA驱动AD4001,用片选信号代替 CONV,采集一个正弦信号。Normal正常,循环模式却不对,求大佬解答!!
                Normal模式下,每次在 HAL_SPI_RxCpltCallback 函数里面重新启动数据正常,能看到正弦变化规律

normal采交流正常

normal采交流正常

                循环模式下数据就不对了,采集的同样一个交流信号,我在半传输完成回调里面查看,按道理后半部分的数据应该是正常的正弦变化才对,实际却不是,但是去采集直流时又是正常的。

                PS:缓冲区开的1200,感觉应该不会更新这么快,就算更新应该局部的数据具有正弦规律

循环模式,采交流不对

循环模式,采交流不对

循环模式 采样直流正常

循环模式 采样直流正常

两种时序唯一的区别只有 Normal模式下,因为要重新执行 HAL_SPIReceive_DMA这个函数启动有个延时,其他的都一样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延时,在进行整周期采样的时候可能会掉点,所以才想用循环模式

normal 模式的时序

normal 模式的时序

循环模式的时序

循环模式的时序

我得猜想:
             是不是因为我再keil里面是打断点查看的数据,并不会停下SPI+DMA 在循环模式下的硬件工作,导致后台一直在更新,keil显示的数据其实不对

配置:
        配置的区别只修改了DMA是Normal 还是循环
         void MX_SPI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1 */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32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HARD_OUTPU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ENABLE;
  hspi1.Init.NSSPolarity = SPI_NSS_POLARITY_HIGH;
  hspi1.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hspi1.Init.MasterSSIdleness =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0CYCLE;
  hspi1.Init.MasterInterDataIdleness = SPI_MASTER_INTERDATA_IDLENESS_03CYCLE;
  hspi1.Init.MasterReceiverAutoSusp = SPI_MASTER_RX_AUTOSUSP_DISABLE;
  hspi1.Init.MasterKeepIOState =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DISABLE;
  hspi1.Init.IOSwap = SPI_IO_SWAP_DISABLE;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2 */

}
/* SPI2 init function */
void MX_SPI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SPI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2_Init 1 */
  hspi2.Instance = SPI2;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hspi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32BIT;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2.Init.NSS = SPI_NSS_HARD_OUTPUT;
  hspi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hspi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2.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ENABLE;
  hspi2.Init.NSSPolarity = SPI_NSS_POLARITY_HIGH;
  hspi2.Init.FifoThreshold = SPI_FIFO_THRESHOLD_01DATA;
  hspi2.Init.MasterSSIdleness = SPI_MASTER_SS_IDLENESS_00CYCLE;
  hspi2.Init.MasterInterDataIdleness = SPI_MASTER_INTERDATA_IDLENESS_03CYCLE;
  hspi2.Init.MasterReceiverAutoSusp = SPI_MASTER_RX_AUTOSUSP_DISABLE;
  hspi2.Init.MasterKeepIOState = SPI_MASTER_KEEP_IO_STATE_DISABLE;
  hspi2.Init.IOSwap = SPI_IO_SWAP_DISABLE;
  if (HAL_SPI_Init(&hspi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SPI2_Init 2 */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spi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spiHandle->Instance==SPI1)
  {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0 */
    /* SPI1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PA4     ------> SPI1_NSS
    PA5     ------> SPI1_SCK
    PA6     ------> SPI1_MISO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SPI1 DMA Init */
    /* SPI1_RX Init */
    hdma_spi1_rx.Instance = DMA1_Stream0;
    hdma_spi1_r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1_RX;
    hdma_spi1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pi1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1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1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spi1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spi1_rx.Init.Mode = DMA_NORMAL;//DMA_NORMAL
    hdma_spi1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    hdma_spi1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                hdma_spi1_rx.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if (HAL_DMA_Init(&hdma_spi1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spiHandle,hdmarx,hdma_spi1_rx);

    /* SPI1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SPI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SPI1_IRQn);
  /* USER CODE BEGIN SPI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MspInit 1 */
  }
  else if(spiHandle->Instance==SPI2)
  {
  /* USER CODE BEGIN SPI2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2_MspInit 0 */
    /* SPI2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SPI2 GPIO Configuration
    PB12     ------> SPI2_NSS
    PB13     ------> SPI2_SCK
    PB14     ------> SPI2_MISO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2;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SPI2 DMA Init */
    /* SPI2_RX Init */
    hdma_spi2_rx.Instance = DMA2_Stream0;
    hdma_spi2_rx.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SPI2_RX;
    hdma_spi2_rx.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spi2_rx.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spi2_rx.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spi2_rx.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WORD;
    hdma_spi2_rx.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WORD;
    hdma_spi2_rx.Init.Mode = DMA_NORMAL;//DMA_NORMAL
    hdma_spi2_rx.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    hdma_spi2_rx.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if (HAL_DMA_Init(&hdma_spi2_rx)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spiHandle,hdmarx,hdma_spi2_rx);

    /* SPI2 interrupt Init */
    HAL_NVIC_SetPriority(SPI2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SPI2_IRQn);
  /* USER CODE BEGIN SPI2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2_MspInit 1 */
  }
}

网友A:
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楼主的MPU Cache做处理没,优先排除Cache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楼主的MPU Cache做处理没,优先排除Cache影响。

cache和TCM全部关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ache和TCM全部关闭了

这里还有个关键问题,你这个AD4001支持这么高的SPI DMA连续读取不,也就是你如何保证第2次读取时,AD4001就已经采集完毕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