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Debug(printf) Viewer 需要进入到调试状态才能看到输出,有没有其他替代的不需要进入到调试状态就可以查看的

楼主(2025-05-08):
如题 使用event evr来printf,需要进入到debug才能查看到,不太方便,有没有替代呢

网友A:
使用RTT打印即可

分享个RTT和Event Recorder二合一工程,实现H7-TOOL离线使用RTT,在线仿真调试使用Event Recorder方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RTT打印即可

分享个RTT和Event Recorder二合一工程,实现H7-TOOL离线使用RTT,在线仿真调试使用Even ...

RTT 我记得是需要SWO线的。H7-TOOL软件那个是需要配合H7tool来使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RTT 我记得是需要SWO线的。H7-TOOL软件那个是需要配合H7tool来使用的吧

不需要SWO,需要SWO的是那个ITM

RTT和EVR是一类,仅需要SWDIO和SWDCLK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