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希望增加CW32L011离线烧录支持

楼主(2025-05-09):
CW32L010QFN20和CW32L011/QFN32是同系列芯片, Flash大小相同, 但是使用CW32L010的烧录配置切换L011的FLM也无法离线烧录

-------第3步: 开始烧录-------
控制H7-TOOL进入脱机烧录界面成功
load "CW32L011_64K.lua" ok
dofile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WHXY/Lib/CW32L010_Lib.lua
load "fix_data.lua" ok. V1.6(2025-03-05)
load "prog_lib.lua" ok. V3.8(2024-03-15)
load "machine_if.lua" ok.  V2.1(2024-04-12)
单路模式
开始烧录...
单路烧录
WHXY(武汉芯源)        CW32L010        CW32L011F8
SWCLK时钟延迟:         3
TVCC电压: 4.977V   TVCC电流:26mA
复位模式 = 0
出错立即中止 = 1
core_id = 0x0BC11477
uid1 = CF 00 32 00 16 20 91 12 0C 83
------------------------
FLM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WHXY/CW32L010/FLM/FlashCW32L011.FLM
Data: DR2122A.hex_1_0x00000000.bin
Addr: 0x00000000, cfg = 1
FLM memory Infomation :
  algo file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WHXY/CW32L010/FLM/FlashCW32L011.FLM
  AlgoRamAddr = 0x20000000
  AlgoRamSize = 0x1000
  ----Device Info------------------------
  Version & Architecture : 0x0101
  Device Name : CW32L011
  Device Type : 1
  Device Addr : 0x00000000
  Device Size : 64KB (0x10000)
  Page Size   : 512B
  Reserved    : 0x00000000
  Erased Content : 0xFF
  Program Page TimeOut   : 100
  Erase Sector TimeOut   : 3000
  Erase Sector Size      : 00000000, 0KB (0x200)
  ----Algo function offset ---------------
  Load Offset : 0x00000034
  Load Size   : 0x00000250
  FlashDevice : 0x00000284
  Init        : 0x00000009
  UnInit      : 0x0000007F
  BlankCheck  : 0x00000000
  EraseChip   : 0x00000143
  EraseSector : 0x000000E7
  ProgramPage : 0x00000191
  Verify      : 0x000001F5
  CaculCRC32  : 0x00000000
  GetSN       : 0x00000000
  ----Algo RAM Info---------------------------
  algo ram address   : 0x20000000
  algo size          : 0x00000288
  buffer address     : 0x20000288
  buffer size        : 0x00000200
  breakpoint addres  : 0x20000001
  static base adress : 0x20000274
           ==>       : 0x200001C8
  stack pointer      : 0x20001000
  Init        : 0x20000041
  UnInit      : 0x200000B7
  BlankCheck  : 0x00000000
  EraseChip   : 0x2000017B
  EraseSector : 0x2000011F
  ProgramPage : 0x200001C9
  Verify      : 0x2000022D
InitUnderReset() none
.NVIC_CPUID = 410CC601, Cortex-M0+ r0p1
error:02 target_flash_init(FLM_FNC_ERASE)

网友:
这个L011,他们公众号前天发消息新品发布。

这种情况得需要我们这边来添加了。

方便的话,发我们裸片或者测试板子,免费添加,测试板子验证完毕后返还。

楼主:
修改了这行就可以烧录了 FLM_STATIC_BASE = 0x20000274

CW32L011_64.lua

楼主:
修改这行地址后解决了, 可以支持CW32L011的离线烧录
FLM_STATIC_BASE = 0x20000274

CW32L011_64.lua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这行地址后解决了, 可以支持CW32L011的离线烧录
FLM_STATIC_BASE = 0x20000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