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知识] TCP通信中SSDP协议怎么用W5500接收
努力做,耐心等

楼主(2025-05-11):
我想要完成一个功能,设备端和电脑端通过网线相连,我的设备端是W5500+STM32,电脑端IP地址是自动获取的,我想让设备端知道电脑端的IP地址,我用wireshark监测了一下,看到了电脑端会发SSDP这个指令,如图,这里的169.254.100.170就是电脑端的IP地址,那么我想只要我的W5500能接收到这个SSDP协议,就可以知道电脑端的地址了?

网友A:
SSDP使用的是UDP协议,监听1900端口就行了吧?W5500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不行的话就用通道0,直接读取MAC底层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P使用的是UDP协议,监听1900端口就行了吧?W5500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不行的话就用通道0,直接读取MAC底层 ...

是不是可以用UDP协议,远端地址设置为255.255.255.255就能全部接收啊?

网友:
W5500能做dhcp服务器吗?不然PC自动获取不到什么IP的,会默认用个169.254。网线直连的这种就约定好大家各自使用固定的IP,不要自动获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UDP协议,远端地址设置为255.255.255.255就能全部接收啊?

udp下不需要设置远程IP,只在端口监听了,就能接收,发送时需要配置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p下不需要设置远程IP,只在端口监听了,就能接收,发送时需要配置IP

我看这个接收recvfrom函数是需要IP地址?
void do_udp(void)
{
        uint16 len=0;
        uint8 buff[2048];                                                          /*定义一个2KB的缓存*/
        switch(getSn_SR(SOCK_UDPS))                                                /*获取socket的状态*/
        {
                case SOCK_CLOSED:                                                        /*socket处于关闭状态*/
                        socket(SOCK_UDPS,Sn_MR_UDP,local_port,0);                              /*初始化socket*/
                  break;

                case SOCK_UDP:                                                           /*socket初始化完成*/
                        delay_ms(10);
                        if(getSn_IR(SOCK_UDPS) & Sn_IR_RECV)
                        {
                                setSn_IR(SOCK_UDPS, Sn_IR_RECV);                                     /*清接收中断*/
                        }
                        if((len=getSn_RX_RSR(SOCK_UDPS))>0)                                    /*接收到数据*/
                        {
                                recvfrom(SOCK_UDPS,buff, len, remote_ip,&remote_port);               /*W5500接收计算机发送来的数据*/
                                buff[len-8]=0x00;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printf("%s\r\n",buff);                                               /*打印接收缓存*/
                                sendto(SOCK_UDPS,buff,len-8, remote_ip, remote_port);                /*W5500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Remote*/
                        }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