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43IIT6 的 ADC高速采集方案请教

楼主(2025-05-12):
STM32H743IIT6 LQFP176封装的 有丝印V,采集3路模拟信号,想做到单路采样1MHz以上,3路总3MHz以上,该使用什么方案比较简单方便,最好使用不超过2个ADC模块,因为还要一个ADC模块用于低频信号的采集!!!

网友:
可以的,好像16位采样速度最大是3.6MHZ,合每路1.2MHZ,具体的看手册

网友:
可以单路多通道试试,注意这个问题。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道,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 LQFP封装速度最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4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