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发现在高级语言中使用嵌入式代码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楼主(2025-05-12):
在嵌入式代码里,往往有很多的直接内存操作。特别是C嵌入式,针对指针的操作全部是直接内存操作。

如果想要将一份嵌入式的代码直接应用到高级语言中,需要编写兼容层代码,解决类型转换,内存池固化等等问题。但是混合编程又很难单步调试,这些问题好像没办法简单地解决。

chatGPT 说可以用进程附加的方法,在原嵌入式库里进行调试,附加高级语言的运行进程,然后打断点,还没弄清楚怎么做。

是否嵌入式的编程方式就是特化用于嵌入式,天生就不适合高级语言集成?

网友:
确实是的,最近在玩rust的单片机编程,底层好多不透明,感觉不太适合玩单片机,单片机只适合C语言,目前来说。

网友A:
额,高级语言?我们用C++,用的还行啊。但是框架确实没脱离单片机的RTOS,所以不太理解你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高级语言?我们用C++,用的还行啊。但是框架确实没脱离单片机的RTOS,所以不太理解你的做法

最近一直在研究 python 和 c 混合编程,讲道理 python 也是基于 C 没什么难度。但是实操下来困难重重。

主要的不同在于,考虑到栈问题,板上编程的全局变量应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非常普遍。我们可以把全局变量直接地当作对某个固定内存地址的直接操作,这在板上是非常正常的节省资源地优化。

但是如果在python里,不用全局对象是最佳实践,那内存地址实际上是会变化的。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差异引起的冲突。

我感觉编写python或者其他现代语言和嵌入式,最佳实践根本就是两个思路。

楼主:
也可能只是,我陷入了混合编程这方面的绝望低谷。说到底什么编程语言都一样,最后都是对某个地址做操作,没道理是完全不同的编程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一直在研究 python 和 c 混合编程,讲道理 python 也是基于 C 没什么难度。但是实操下来困难重重。
...

PikaPython不是就是国内大佬写了么参考一下他们?

网友B:
“高级语言中使用嵌入式代码” ,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能楼主是想说:用高级语言为单片机编程 ?
目前单片机编程绝大多数使用 c 语言,c 语言就是高级语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语言中使用嵌入式代码” ,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能楼主是想说:用高级语言为单片机编程 ?
目前单片 ...

就是一个以嵌入式思想封装的代码模块,在现代化语言里使用这些代码功能模块以实现类似的功能。

可能是我表述不准确吧,不是高级语言是现代化的新语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以嵌入式思想封装的代码模块,在现代化语言里使用这些代码功能模块以实现类似的功能。

可能是 ...

其实就是跨平台兼容的问题,嵌入式平台的代码,拿到win32环境下,那种直接操作地址的代码,都会进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