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H750中QSPI时钟选择与boot程序跳转问题

楼主(2025-05-12):
最近在弄STM32H750的bootloader,boot程序在内部flash,app程序放在qspi外挂的外部flash,w25q128这种,在boot程序中,qspi的时钟只有选择HSI本身的64MHZ时才可以正常跳转到app程序,选择pll倍频后的时钟在程序跳转过程中内存映射会消失,有没有大佬懂我的配置哪里出错了

网友A:
大概率是App程序中,调用了初始化程序,重新初始化了

网友B:
参考下我这个,我这个是内部BOOT用的PLL,400M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App程序中,调用了初始化程序,重新初始化了

我刚试了试把APP程序main函数里的内容全注释了,就留了一个中断向量表位置重定义跟while(1)循环,还是跳不过去,boot程序跳转后内存映射区0x90000000的内容会变成?号,我试过别的开发板上的boot程序,跳app随便挑,赶紧是自己的boot程序配置有问题,但qspi就那么些配置,也已经把外置flash跑通了,就弄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我这个,我这个是内部BOOT用的PLL,400M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 ...

谢谢硬汉哥,我再去研究研究boot程序有啥要注意的地方,赶紧还是某个地方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我再去研究研究boot程序有啥要注意的地方,赶紧还是某个地方的配置有问题

你的跳转函数 确认一下

楼主:
搞明白了,发现是初始化的原因,CubeMX生成的初始化函数跟直接配置寄存器去初始化QSPI效果就是不一样,直接修改QSPI_CR和QSPI_DCR寄存器进行QSPI的初始化,然后内存映射后能进行时钟deinit,也能跳转不丢失内存映射,用CubeMX生成的QSPI初始化函数,参数跟寄存器配置时的一样,在程序跳转时就会丢失内存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下我这个,我这个是内部BOOT用的PLL,400M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 ...

硬汉哥,我参考了你的bootloader程序,qspi的初始化和对应的gpio引脚初始化都是CubeMX生成的,做完时钟和QSPI初始化后就执行了内存映射的函数,我把你的内存映射函数复制过来用,debug能显示0x90000000的内容但执行完HAL_RCC_DeInit();后内容还是会变成????全问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参考了你的bootloader程序,qspi的初始化和对应的gpio引脚初始化都是CubeMX生成的,做完时钟和 ...

这个不用管。跳转前后期间内容无需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发现是初始化的原因,CubeMX生成的初始化函数跟直接配置寄存器去初始化QSPI效果就是不一样,直接 ...

我也是直接用cubemx配的 先开始用hal库不行最后操作寄存器才成功跳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