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 H7-TOOL的信号发生器负载能力测试(2025-05-13)

楼主:
说明:

信号发生器的幅值范围-10V 到 +10V,支持任意波形。本身的驱动能力比较弱,不能当电源使用,只能当信号输出使用。

这里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负载特性做个测试。如果实际测量幅值比设置的低很多,说明负载消耗略大。

【测试条件】

比如我这里让TOOL简单外接274Ω

1、输出1V电压

空载时实测电压

负载时电压,电流

2、输出2V电压

空载时实测电压2.015

负载时电压,电流

3、输出5V电压

空载时实测电压

负载时电压,电流

4、输出6V电压

空载时实测电压

负载时电压,电流

5、输出7V电压

空载时实测电压

负载时电压,电流

6、输出8-10V电压

空载时实测电压8-10V都比较准,比如下面是10V的

负载时电压,电流。8-10V基本都是下面的效果。

网友A:
这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之前就拿他当了电源 ,结果烧了,寄回去修的 ,要是早看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之前就拿他当了电源 ,结果烧了,寄回去修的 ,要是早看到就好了

昨天一个客户提了这么这个问题,所以就专门做了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