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分享自用的简单日志

楼主(2025-05-13):
没有什么复杂的操作,用于串口或者RTT 打日志;

#if (LOG_LEVEL == 0)

	#define log_info(fmt, args...)							\
		do {												\
			printf("%s %d: [info] ", __func__, __LINE);		\
			printf(fmt, ##args);							\
		} while(0)

	#define log_dbg(fmt, args...)
	#define log_err(fmt, args...)

#elif (LOG_LEVEL == 1)

	#define log_info(fmt, args...)							\
		do {												\
			printf("%s %d: [info] ", __func__, __LINE);		\
			printf(fmt, ##args);							\
		} while(0)

	#define log_dbg(fmt, args...)							\
		do {												\
			printf("%s %d: [dbg ] ", __func__, __LINE);		\
			printf(fmt, ##args);							\
		} while(0)

	#define log_err(fmt, args...)

#elif (LOG_LEVEL == 2)

	#define log_info(fmt, args...)							\
		do {												\
			printf("%s %d: [info] ", __func__, __LINE);		\
			printf(fmt, ##args);							\
		} while(0)

	#define log_dbg(fmt, args...)							\
		do {												\
			printf("%s %d: [dbg ] ", __func__, __LINE);		\
			printf(fmt, ##args);							\
		} while(0)

	#define log_err(fmt, args...)							\
		do {												\
			printf("%s %d: [err ] ", __func__, __LINE);		\
			printf(fmt, ##args);							\
		} while(0)
#else

	#define log_info(fmt, args...)
	#define log_dbg(fmt, args...)
	#define log_err(fmt, args...)

#endif

网友A:
我看到别人的代码也和你一样用do while(0) 这种方式去写,原因是啥呢?为什么不直接{}呢?有知道这样写原因 的小伙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别人的代码也和你一样用do while(0) 这种方式去写,原因是啥呢?为什么不直接{}呢?有知道这样写原因 的 ...

怎么用都可以,能实现功能就可以。 只是这样用能够减少一些宏展开引来的意想不到的问题,代码模块性可读性维护性更好点。另外就是这样写能在宏函数中实现更复杂的逻辑。函数调用也能保持和一般函数调用方式一致,简单例子 func(); 如果只是大括号,宏替换 {};花括号后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别人的代码也和你一样用do while(0) 这种方式去写,原因是啥呢?为什么不直接{}呢?有知道这样写原因 的 ...

宏函数的手段,相比{}避免额外的符号语义。

比如楼主的 log_info,while(0)
保证调用的时候必须尾部增加’;‘
也就是类似 log_info(xxx,xxx); 这样的方式使用
不会有人丧心病狂  log_info(xxx,xxx);;

如果是{},尾部就不准增加’;‘,但是看起来又像一个函数,有时顺手就会使用 log_info(xxx,xxx);
在组合语句中会 { }; 引起错误

网友:
4楼 5楼 解释的有道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