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RL-FlashFs挂载SPI NAND FLASH后查询容量,空间少了很多

楼主(2025-05-13):
硬汉哥,帮看看是否正常

128M的容量,只有121M

128M的容量,只有121M

网友A:
这个容量可以的,我们这里的并口NAND也是这样的。

另外你这个SPI NAND驱动成功了? 读写都正常吗,之前我还打算搞一下这个的。

楼主:
硬汉哥,为何    const uint8_t WriteText2[] =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2025-05-13 见<<金刚经>>"};
用 bw = fprintf (fout, "%s", WriteText2);写,少了一点内容?

读写,删除OK

读写,删除OK

楼主:
硬汉哥,为何没创建文件夹,创建了文件,查询显示有目录,没文件呢?一定要创建文件夹吗?我的应用在根目录创建文件就行了。虽然没显示文件,但是读可以找到。

创建了文件,没显示有

创建了文件,没显示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量可以的,我们这里的并口NAND也是这样的。

另外你这个SPI NAND驱动成功了? 读写都正常吗,之前 ...

用过创世的sdnand,1Gbit  型号是这个CSNP1GCR01
和普通8pin的spi flash封装兼容,可以直接当spi接口的sd卡驱动,感觉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创世的sdnand,1Gbit  型号是这个CSNP1GCR01
和普通8pin的spi flash封装兼容,可以直接当spi接口的s ...

是的,就是现在要加文件系统,要有坏快管理和磨损平衡

楼主:
硬汉哥,刚才说读文件内容少了,用fgets函数读就OK了,fscanf函数用的时候再仔细研究它的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创世的sdnand,1Gbit  型号是这个CSNP1GCR01
和普通8pin的spi flash封装兼容,可以直接当spi接口的s ...

谢谢分享,是脱机烧录要做下这个芯片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为何没创建文件夹,创建了文件,查询显示有目录,没文件呢?一定要创建文件夹吗?我的应用在根目录创 ...

写入后,卸载文件系统,板子断点重新上电后正常吗。还有个关键地方,如果修改了配置参数,必须重新低级格式化,并做文件系统格式化

楼主:
硬汉哥,按照你说的还是一样,其他操作都正常,就是目录文件显示不出来。

楼主:
硬汉哥,在AT32F403A上如果要移植RL_USB,是不是要增加一个像usbd_STM32F4xx_FS.c这样的接口文件实现AT32的USB底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按照你说的还是一样,其他操作都正常,就是目录文件显示不出来。

无法浏览到这个文件,但是可以正常读写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在AT32F403A上如果要移植RL_USB,是不是要增加一个像usbd_STM32F4xx_FS.c这样的接口文件实现AT32的U ...

是的,就是几个接口函数要实现下

楼主:
硬汉哥,用ffind无法查询目录和文件,反而它把卷标当成目录了,但是其他操作都正常,读写文件,删除文件,打开文件也能识别文件还有没有。usbd_STM32F4xx_FS.c文件是MDK支持提供的还是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用ffind无法查询目录和文件,反而它把卷标当成目录了,但是其他操作都正常,读写文件,删除文件,打 ...

没有提供的只能自己写

楼主:
硬汉哥,RL_FS的NAND模拟U盘,是先格式化FAT32,挂载成功后再插入电脑?

楼主:
硬汉哥,RF_FS文件系统加SPI NAND模拟U盘,格式化后可用空间为0字节,这个是什么问题?

U盘格式化可用空间为0

U盘格式化可用空间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RL_FS的NAND模拟U盘,是先格式化FAT32,挂载成功后再插入电脑?

不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格式化,电脑端插入会提示未格式化

楼主:
感谢硬汉哥,最近要用RF_FS+USB+NAND模拟U盘,调试了几天,在此论坛轮番找资料,看有关的问答,用AT32提供的USB驱动包已经调试成功。

RL_FS和AT32官方USB驱动包

RL_FS和AT32官方USB驱动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哥,最近要用RF_FS+USB+NAND模拟U盘,调试了几天,在此论坛轮番找资料,看有关的问答,用AT32提供 ...

楼主这个SPI NAND FLASH是用的 SPI还是QSPI驱动的,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最近也在调这个芯片,用的py32f403 + cheeryusb ,模拟U盘,一直没成功。

楼主:
硬汉哥,还有2个问题,一个是U盘电脑退出后,拔下再插上,会提示要格式化,板子重新上电再插上就正常,是不是程序检测U盘连接离线后还有做什么处理?一个是拷贝一个文件进U盘OK,再拷贝一个,第二个有拷贝过程,但是拔下后再插上U盘,第二个文件没有了。如果几个文件一起拷贝,又是正常,就是说只能拷贝一次,要再拷贝,得重新上电再来,是程序哪里还要做什么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SPI NAND FLASH是用的 SPI还是QSPI驱动的,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最近也在调这个芯片,用的py32 ...

SPI的总线的,我刚调试好,还要测试下速度,测试完再发给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还有2个问题,一个是U盘电脑退出后,拔下再插上,会提示要格式化,板子重新上电再插上就正常,是不 ...

使用我们制作的例子方式试试,我们的是程序控制虚拟和推出虚拟,你反复测两次看看正常不

楼主:
硬汉哥,不停提示要格式化问题已经解决,就是还有只能拷贝一次和删除一次文件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解决模拟U盘插入总提示要格式化问题

解决模拟U盘插入总提示要格式化问题

楼主:
再次感谢硬汉哥,模拟U盘操作时候,不要再使用串口命令执行文件系统功能,U盘操控都能OK了。想问下硬汉哥,SPI接口模拟的U盘写速度平均最大350K,读速度平均600多K,还有优化的空间吗?目前从底层驱动优化,已达极限。

模拟U盘只能拷贝擦除一次问题解决

模拟U盘只能拷贝擦除一次问题解决

楼主:
感谢硬汉哥,NAND FLASH模拟U盘功能OK,目前使用都可以,就是速度不大理想,写速度都是355K比较稳定,读速度300K到800K之间,如果硬汉哥有机会搞这个NAND FLASH模拟U盘能速度提上去,记得分享。

W25N01G驱动 USB RF_FS.zip

驱动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哥,NAND FLASH模拟U盘功能OK,目前使用都可以,就是速度不大理想,写速度都是355K比较稳定,读速度 ...

非常感谢分享

楼主:
硬汉哥,继续优化,模拟U盘速度有所提升,不知这个速度怎样。

模拟U盘速度提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继续优化,模拟U盘速度有所提升,不知这个速度怎样。

等我出院了,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我出院了,我也试试

硬汉哥,要注意身体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