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为了提升运行速度,能否通过将程序加载到SDRAM中允许?如果可以,应该如何实现?

楼主:
当我们在使用H750, H7B0, H730等这类单片机时,它的内部Flash只有很少的128K。对于稍微大型一点的应用,这点Flash显的有点捉襟见肘了。

这种情况下,常见的解决方案是:
1、内部128K -- Flash作为Bootloader,外部QSPI Flash作为Applicattion。
2、参考硬汉大佬的方案,内部和外部Flalsh总体编译,分散加载的方式。

但是上述方案总是有一部分代码是在外部Flash中执行的,它的速度是相对缓慢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项目中使用了SDRAM,尤其是需要LCD 的场合。一般16M或者32M的SDRAM空间,显存的使用也就2M。剩下的空间很多就浪费了。

是否可以将代码从QSPI Flash中加载到SDRAM,然后跳转到SDRAM执行。这样避免了QSPI的执行速度缓慢的问题。同时也用上了SDRAM的剩余空间。

各位大佬,可以实现吗?

网友:
STM32H750在QSPI Flash,SDRAM,NOR Flash等外部存储介质运行程序的配套例程说明以及跑分测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fromuid=41790

网友:
除非你的sdram不干别的,否则没有优势,因为很多主控发起操作。

正确认识LTDC驱动RGB屏需要的显存带宽,很有意义的帖子,DMA2D,LTDC和CPU都在向SDRAM发起总攻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881

楼主:
好吧,忽略了访问速度这么一个参数,一个800*480的屏幕,差不多就把SDRAM跑满了,不过看跑分速度,感觉在外部QSPI flash和内部Flash没有差的那么多。

配置Cache的话,0x90000000这段地址需要配置MPU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忽略了访问速度这么一个参数,一个800*480的屏幕,差不多就把SDRAM跑满了,不过看跑分速度,感觉在外 ...

这个帖子里面做了一个图,90000000地址内存映射下,读写cache全开,配最性能。

STM32H7视频教程第14期:超干货,MPU和Cache实战,一张图了解所有经典配置案例,争取人人都可以玩溜(2022-05-08)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68

网友:
可以实现,具体操作是在链接脚本中导出带有数据段和代码段的符号,然后在进入C语言的环境之前,使用汇编根据导出的符号,把代码段和数据段拷贝到SDRAM跳转执行,区分代码的加载域和执行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里面做了一个图,90000000地址内存映射下,读写cache全开,配最性能。

看到了,多谢硬汉哥!之前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一遍。真正用起来又想不起来。

然后还请教一个问题,就是QSPI查询方式。H743能到14Mbyte左右的速度。H7B0只有2.46MByte左右。虽然H743时钟到480M,H7B0只有280M。但是QSPI时钟是有上限的呀,哪怕是都配置为100M的QSPI时钟。查询模式下读写速度都能相差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多谢硬汉哥!之前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一遍。真正用起来又想不起来。

然后还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

查询是读取速度吗,可以使用内存映射模式比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