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5-05-14):
自己用标准库写的代码用这个编译器编译没有问题,但是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会报如下的错误,是哪里出问题了,请教一下大家,感谢!

网友:
如下的如下在哪,没图片

网友: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cmsis6仅支持ac6编译,ac5不行。

楼主:
那怎么解决呢,把CMSIS的版本降低吗,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解决呢,把CMSIS的版本降低吗,老师

如果用ac5编译,要用低版本cmsis

楼主:
已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