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QSPI操作W25Q外部flash章节函数 QSPI_WriteBuffer使用问题

楼主(2025-05-14):
1、 函数 QSPI_WriteBuffer
函数原型:
uint8_t QSPI_WriteBuffer(uint8_t *_pBuf, uint32_t _uiWriteAddr, uint16_t _usWriteSize);

函数描述:
页编程,页大小 256 字节,任意页都可以写入。注意使用前,务必保证相应页已经做了擦除操作

问题:1、函数形参地址只能是每一页起始地址吗,比如必须是0, 256, 512 等。

2、如果想写入任意指定位置,比如在地址258,写入一个字节, QSPI_WriteBuffer(&data,258,1),是这样用吗?

2、 函数 QSPI_ReadBuffer
问题:1、比如在地址258,读取1个字节,QSPI_ReadBuffer(&data,258,1),是这样用吗?

网友:
1 不限制,但要保证这个页所在扇区已经擦除过了,并且操作地址不可以超过一页,会回卷,这个在教程文档有详细说明。
2 可以
3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