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can热插拔问题

楼主(2025-05-14):
can在发数据的时候把线拔掉再插上,数据没有接着发,这个应该咋处理呀,自动重发也使能了

网友A:
can外设复位初始化试试

网友:
那就是自动重发没使上,我用的低端的这样操作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外设复位初始化试试

重新上电就正常了,就是不清楚啥时候进行外设复位初始化
尝试使能了HAL_CAN_ActivateNotification(&hcan, CAN_IT_ERROR_WARNING | CAN_IT_ERROR_PASSIVE | CAN_IT_BUSOFF);但是can的错误中断回调一直进不去

网友:
定时检测一下状态标志位,一旦检测到错误,立即复位CAN外设就没有问题了。不会影响到总线的

网友:
如果你拔掉,can发送不出去,会触发can的noack错误,这种情况canip一般都会实现重发的操作的。总线上你可以抓下波形,会有重发的信号的。
noack错误会累加tx的error count,累加到128就不继续累加了,也不会进入busoff状态。
你插上如果发送成功,error count累减的。
你重新上下电,重新初始化就能正常的话,说明你的can进入的stop之类的状态,重新上下电将其状态机复位了。
但是理论上can的noack错误是不需要将其置为stop状态的,你这个现象感觉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