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软件学习的求助

楼主(2025-05-15):
大家好,嵌入式软件做了一年多了,有恒多疑问,在这里发下。

先介绍下自己,专业是机械电子工程,先后做过机械和硬件,在去年3月份转的软件。之前学习主要是看野火和正点的教程,目前刚开始学FreeRTOS。
公司都是裸机编程,主要是通讯(CNA,UDP,232)和控制逻辑,最近几周在同事的推荐下了解到了安富来,看了这个后感觉之前学的东西都很基础,然后现在想重新学一些,但是又不知道学啥。

比如MDK版本,公司都是5,但是硬汉的教程都是4;
硬汉的程序我看到的是使用RTE环境,CMSIS-Drive驱动,和我之前新建文件夹不同。
UDP通讯公司用的正点的模板,也就是LWIP+LAN8720。我自己用FreeTROS移植LWIP,只要初始化网络后就死了,原因是任务堆栈溢出,也一直没找到哪里问题。

现在的感觉就是很迷茫,感觉要学的东西太多,但是都很杂。我自身喜欢用最新的版本,但是最新的版本没有适配的教程,自己又比较菜,移植出了问题难排查,就不知道自己该以哪种方式做,是使用之前新建文件夹还是使用RTE,网络是LWIP还是硬汉教程中的RL-TCPnet,操作系统是FreeRTOS还是CMSIS-RTOS V2,还有程序架构怎么搞,好多东西,选择太多不知道那一个最适合。

说的比较乱,如果能解答或指点迷境,万分感激。

网友A:
越接触的多才越是觉得要学的东西越多,你可以先选几个用熟练起来,如RTOS就用FreeRTOS,网络协议栈就用LwIP,这些用的人比较多,有问题也好搜到解决方案。程序架构可以先用用别人的,当你写到一定程度的代码就会有自己的架构了

网友B:
建议看看韦哥的视频,他里面有函数怎么调用的。另外付费视频不推荐,没售后的至少驱动大全vip群没人管。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54y1C7hq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韦哥的视频,他里面有函数怎么调用的。另外付费视频不推荐,没售后的至少驱动大全vip群没人管。

...

买过韦东山圆形板(STM32瑞士军刀),看过配套的RTOS视频教程。个人感觉:言语啰嗦,故作高深,代码风格太乱太差,个人认为不推荐新手去学。

安富莱的代码风格很好,刚上手可能觉得有难度,但是跟着BSP教程一个一个外设啃下来,收获巨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过韦东山圆形板(STM32瑞士军刀),看过配套的RTOS视频教程。个人感觉:言语啰嗦,故作高深,代码风格 ...

好多做软件的都说安富莱的软件是产品级的。

网友D:
我跟楼主一样,也是机械电子工程。刚毕业时候机械,硬件,软件都干,换了第二家公司后面试的时候是嵌入式工程师,但是都是做硬件,慢慢软件都忘了

网友E:
个人建议先学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和公司需要用的部分再慢慢学其他就好了,软件版本什么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协议什么的先学懂一个,后面也可以很快搞懂另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韦哥的视频,他里面有函数怎么调用的。另外付费视频不推荐,没售后的至少驱动大全vip群没人管。

...

刚去大致挑了2个看了下,感觉没有我之前在学堂在线看的讲的深和明白,地址这个https://www.xuetangx.com/learn/T ... 5716/video/500609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接触的多才越是觉得要学的东西越多,你可以先选几个用熟练起来,如RTOS就用FreeRTOS,网络协议栈就用LwIP ...

嗯嗯,程序架构我现在是准备按照同事的来,标志位更新->状态解析->状态执行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做软件的都说安富莱的软件是产品级的。

我做电机的同事也推荐我去看安富莱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跟楼主一样,也是机械电子工程。刚毕业时候机械,硬件,软件都干,换了第二家公司后面试的时候是嵌入式工 ...

我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快3年了,之前做硬件都是做好的东西,我的开发任务基本没有,或者都是很小的改动。大多数都是在和生产对接,后面就转软件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先学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和公司需要用的部分再慢慢学其他就好了,软件版本什么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协议 ...

嗯嗯,谢谢

网友:
对于程序结构这点,我最近一年也有点心得,我的理解是:
1.看优秀代码。
2.积累自己的软件库,把程序变成自己的资产。(抽象出一个库,写代码的时候把它当成submodule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把共有的驱动代码当成了子模块,你会发现,你为了让不同的项目去复用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抽象,去考虑解耦。。。

比如下面这个代码库的这个分支,就是我最近一年不断积累重构的代码。我感觉在积累这个私有代码的过程中,我自己的软件水平提高了不少。
(有很多时候会看到别人的优秀代码,然后想着去抄袭去模仿,从而慢慢形成自己的代码,或者把别人开源的代码用起来。)
https://github.com/FlyyingPiggy2020/fp-sdk/tree/stm32f103-c30m1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去大致挑了2个看了下,感觉没有我之前在学堂在线看的讲的深和明白,地址这个https://www.xuetangx.com/ ...

我晚上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