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串口接收引脚无法设置为输入模式

楼主(2025-05-15):
我使用的芯片为MSP432P401R,使用了P9.6和P9.7作为了485串口的收发引脚,因为我在程序中需要进入低功耗,所以在初始化串口以后需要将RX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来降低功耗,当接收到数据的时候才将P9.6重新设置为RX引脚,思路是使用Port9的外部中断来唤醒,当产生跳变沿的时候就将P9.6设置为RX,但是有个问题是,在MSP432P401R这个芯片中,没有port9的外部中断,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硬件不可修改!

网友A:
这个串口有低功耗模式没,也就lpuart,lpuart是专门用来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串口有低功耗模式没,也就lpuart,lpuart是专门用来干这个的

没有

网友:
然而但是,485 接口芯片一直开着 RX 的功耗可不低

我使用的 485 低功耗的电路如下,板子需要进低功耗时,485 接口芯片的 RE_N 设为高,关闭接收,以便 485 芯片可以进入低功耗
此时,485 芯片的 RO 脚是高阻,不会再反应总线状态,无法用来唤醒 MCU
所以,我单独把总线 485- (485_B) 通过一个电阻接到 MCU 的 IO 脚,当总线有节点发送数据时,总线 485_B 上面出现上升沿可以唤醒 MCU
MCU 唤醒后再使能接口芯片的接收功能,看一段时间内是否可以收到合法的数据包,再决定是否要继续睡眠
(该 MCU 除了被其它节点唤醒,也可以唤醒其它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