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6轮询切换4组差分通道问题

楼主(2025-05-15):
你好,想请教一下,我现在轮询切换4组差分输入,然后想把第3、4这2组差分输入需要改变PGA,然后读出来的数据时错乱的,如果单纯切换4组差分输入,不增加修改PGA又可以正常读取数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void ADS1256_SetDiffChannal(uint8_t _ch,uint8_t SPIx)
{
        if (_ch == 0)
        {
                ADS1256_WriteReg(REG_MUX, (0 << 4) | 1,0x04,SPIx);        /* 差分输入 AIN0, AIN1 ,PGA=16倍 */
        }
        else if (_ch == 1)
        {
                ADS1256_WriteReg(REG_MUX, (2 << 4) | 3,0x04,SPIx);        /* 差分输入 AIN2, AIN3 ,PGA=16倍 */
        }
        else if (_ch == 2)
        {
                ADS1256_WriteReg(REG_MUX, (4 << 4) | 5,0x06,SPIx);        /* 差分输入 AIN4, AIN5 ,PGA=64倍 */
        }
        else if (_ch == 3)
        {
                ADS1256_WriteReg(REG_MUX, (6 << 4) | 7,0x06,SPIx);        /* 差分输入 AIN6, AIN7 ,PGA=64倍*/
        }
}
void ADS1256_WriteReg(uint8_t _RegID, uint8_t _RegValue,uint8_t _RegValue1,uint8_t SPIx)
{
        ADS1256_Send8Bit(CMD_WREG | _RegID,SPIx);        /* 第1个命令:写寄存器的命令, 并发送寄存器地址 */
        ADS1256_Send8Bit(0x01,SPIx);                /* 第2个命令:寄存器个数 - 1, 此处写1个寄存器 */
        ADS1256_Send8Bit(_RegValue,SPIx);        /* 第3个命令:发送寄存器值 */
    ADS1256_Send8Bit(_RegValue1,SPIx);        /* 第4个命令:发送寄存器值 */
}
void ADS1256_ReadData(int32_t *p,u8 ADCx )
{
        int32_t read = 0;
    select_ads1256(10);//拉低片选,选通MISO,主入从出
        Ddl_Delay1us(1);
        ADS1256_WaitDRDY_1(10);

    ADS1256_SetDiffChannal(ADCx,10);//差分4通道
        Ddl_Delay1us(5);
        ADS1256_Send8Bit(CMD_SYNC,10);
        Ddl_Delay1us(5);
        ADS1256_Send8Bit(CMD_WAKEUP,10);
        Ddl_Delay1us(25);

        ADS1256_Send8Bit(CMD_RDATA,10);        /* 读数据的命令 */
        Ddl_Delay1us(10);

        /* 读采样结果,3个字节,高字节在前 */
        read += ADS1256_Recive8Bit(10) << 16;
        read += ADS1256_Recive8Bit(10) << 8;
        read += ADS1256_Recive8Bit(10) << 0;
    unselect_ads1256(10);//读完数据拉高片选
        //CS_1();        /* SPI片选 = 1 */

        /* 负数进行扩展。24位有符号数扩展为32位有符号数 */
        if (read & 0x800000)
        {
                read += 0xFF000000;
        }

    if(ADCx==0){p[3] =  read/32;}
        else{
            p[ADCx-1] =  read/32;}
}

网友:
没留意过这个问题。后面我测试下

网友A:
等待稳定的时间不够,请看数据手册,数据稳定的时间是多少,切换后等待的时间必须大于这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稳定的时间不够,请看数据手册,数据稳定的时间是多少,切换后等待的时间必须大于这个值

谢谢分享,还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