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程序,偶发性if判断不成立但进入判断问题

楼主(2025-05-16):
最近程序中出现,有时会出现if判断不成立但进入判断问题,但程序逻辑看不出什么问题;
1、系统是UCOSIII,定义一个浮点型的全局变量A,一个可以设置的参数是无符号16位数据B,在一个任务中判断如图

在定时器中断中也对A进行了计算

但实际运行情况,从记录中A和B的数值中看,有时会出现比如B设置的是2400,A等于135时就进入了判断;

2、有开FPU;

分析原因:可能是判断语句运行时被中断打断导致?不是很懂,请大佬们赐教

楼主:
定时器中断中的计算:
nCurrent = (float)Get_DC_Current_EachP(Flag.Batterypack)/100;
if(nCurrent <0 ) nCurrent = 0 - nCurrent;
A += nCurrent/3600;
Host_Delivers_Parameters.Discharging_Cap[abs(Flag.Batterypack-1)] = (u16)(A*10);

判断语句:
if(A*10 > B)
{
record(A*10, B);
return;
}

网友A:
你把A赋值给C,用C*10去和B比较,然后记录的也使用C的值

网友B:
如果认为是中断打断问题,可以在任务里面访问这个变量做个临界保护

网友C:
定义这个全局变量的时候有用volatile修饰吗,不然可能会被编译器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认为是中断打断问题,可以在任务里面访问这个变量做个临界保护

是,后面增加了,但是这个理由说服不了自己,32位单片机对浮点型的操作应该是原子的,那也不应该会受影响,最多是上一次修改的旧数据,不至于偏差过大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A赋值给C,用C*10去和B比较,然后记录的也使用C的值

是,后面也这么操作了,但是不知道还会不会出,想讨论下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这个全局变量的时候有用volatile修饰吗,不然可能会被编译器优化

后面增加了,但是我优化设置的是level 0,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不会被优化的,而且是偶发的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面增加了,但是我优化设置的是level 0,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不会被优化的,而且是偶发的现象

level 0不代表不优化,不要被level 0欺骗了

网友E:
堆栈溢出,加大堆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堆栈溢出,加大堆栈即可

跑的是UCOSIII,查过任务栈空间,还有很大的富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vel 0不代表不优化,不要被level 0欺骗了

请教下,如果编译器优化应该是一个固定的bug,每次执行都会,而不是偶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vel 0不代表不优化,不要被level 0欺骗了

但如果是被编译器优化,应该是一个一直出现的bug,不是偶发性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的是UCOSIII,查过任务栈空间,还有很大的富余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F:
你加个打印,把A和B的值打印出来看看。
我肯定,不可能出现条件没满足但是if进去的现象。

我怀疑是变量在你不知道的地方被修改了,然后你这里显示成了这种情况。

另外就是仿真看到的有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你打印试一下。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G: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临界保护是可以的.原因不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如果是被编译器优化,应该是一个一直出现的bug,不是偶发性的吧

不一定是一直出现,编译器优化等级设置为0,代表编译器不做影响用户调试的优化,但是会做一些基本的优化,特定情况会出现一些异常,这是编译器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加个打印,把A和B的值打印出来看看。
我肯定,不可能出现条件没满足但是if进去的现象。

我也觉得不可能出现if不成立进入的问题,但是打印出来的数值就是判断不成立,这两个值并不是通过仿真看到的

楼主:
不太理解,任务内局部变量和临时变量应该是存放在任务栈内,但是任务栈空间查过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临界保护是可以的.原因不知

没有深究一下吗

网友:
会不会是有符号数与无符号数之间比较造成的隐式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