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sp i2c icp20100

楼主(2025-05-16):
发送正常,模组移植响应不对,一直都是00,时钟频率100k,如附件

网友A:
降低速度试试,还是不行你命令姿势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速度试试,还是不行你命令姿势可能不对

请问这里,说的是不是读写每次传递8字节数据后, 再读一个00寄存器,算是数据结束的标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里,说的是不是读写每次传递8字节数据后, 再读一个00寄存器,算是数据结束的标志??

按照你截图截图里面的这个框图操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截图截图里面的这个框图操作就行

请教,数据可以打印,但是下载程序和复位程序,程序没有正常运行,但是重新插拔供电线(调试线)后,程序正常打印,请方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