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上位机] 刻度偏移

楼主:
EMWIN,绘制曲线图时,显示负刻度,让刻度向上偏移,但为什么向上偏移之后,却显示999?

网友A:
感觉显示异常了,方便的话分享代码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显示异常了,方便的话分享代码看下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EECEA1));

                                /* 初始化Graph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数据对象*/
                                Graphdata = GRAPH_DATA_YT_Create(GUI_BLUE, 600, 0, 0);
                                /*从左往右绘制曲线*/
                                GRAPH_DATA_YT_SetAlign(Graphdata, GRAPH_ALIGN_LEFT);
                                GRAPH_DATA_YT_MirrorX (Graphdata, 1);
                                GRAPH_AttachData(hItem, Graphdata);
                                /* 设置 Y 轴方向的栅格间距 */
                                GRAPH_SetGridDistY(hItem, 20);
                                /* 设置 Y 轴方向的栅格间距 */
                                GRAPH_SetGridDistX(hItem, 20);
        /* 创建垂直刻度对象 */
        hScaleV = GRAPH_SCALE_Create( 20, GUI_TA_RIGHT, GRAPH_SCALE_CF_VERTICAL, 40);
                                /*刻度偏移*/
                                GRAPH_SCALE_SetOff(hScaleV, 100);
                                /*添加刻度*/
                                GRAPH_AttachScale(hItem, hScaleV);
                                /*比例尺*/
                                GRAPH_SCALE_SetFactor(hScaleV, 0.5);
                                /*边框大小*/
        GRAPH_SetBorder(hItem, 20, 10, 10, 10);
                                /*绘制网格*/
        GRAPH_SetGridVis(hItem, 1);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