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利用EMWIN绘制正弦波形?

楼主(2025-05-17):
各位大佬,怎么利用emwin中的绘图工具绘制正弦波形,并且要随着角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每次全部刷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全部刷新就可以了

请问有没有例程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例程参考一下?谢谢!

供参考

Graph控件快速刷新波形的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9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Graph控件快速刷新波形的方法

请问,画出的波形,超出了原有的区域,有没得什么方法将横轴上的波形缩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画出的波形,超出了原有的区域,有没得什么方法将横轴上的波形缩放?

好像没这个功能,只能修改你的数据来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