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usart+dma

楼主(2025-05-17):
stm32h743 usart+dma  在波特率不对的情况下,DMA接收到的长度为0 ,但是 rdr寄存器有数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以看下dma ndtr寄存器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dma ndtr寄存器变化

没有变化,底层波特率9600 ,串口用9600发数据没问题,但是串口用19200发数据,rdr有数据,dma ndtr 没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变化,底层波特率9600 ,串口用9600发数据没问题,但是串口用19200发数据,rdr有数据,dma ndtr 没数 ...

那感觉没什么研究价值了,dma ndtr是dma的递减计数器

网友:
开了缓存吧?

楼主:
开了,比如底层波特率设置9600 ,上位机9600可以正常接收到的没问题。但是上位机改为19200.寄存器有数据,dma ndtr 不会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