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使用Jlink测量程序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25-05-18):
请问一下各位,我刚入手了一个jlink,目前看了硬汉哥的教程可以代替串口打印,还可以使用jscope ,但是没找到使用Jlink测量程序运行时间的方法,如果有教程的话烦请大家指个路,或者帮小弟解答下疑惑,谢谢

网友:
如果使用MDK,在调试界面,状态栏上就有运行时间,

网友:
SYSTEMVIEW 软件,还是jlink自家的,网上有教程,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