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关于D2_AXISRAM内存的问题?

楼主(2025-05-18):
看stm32h750xx.h里面这段

/** @addtogroup Peripheral_memory_map
  * @{
  */
#define D1_ITCMRAM_BASE           (0x0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64KB RAM reserved for CPU execution/instruction accessible over ITCM  */
#define D1_ITCMICP_BASE           (0x001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128KB) embedded Test FLASH memory accessible over ITCM         */
#define D1_DTCMRAM_BASE           (0x2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128KB system data RAM accessible over DTCM                            */
#define D1_AXIFLASH_BASE          (0x08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128 KB) embedded FLASH memory accessible over AXI      */
#define D1_AXIICP_BASE            (0x1FF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128KB) embedded Test FLASH memory accessible over AXI          */
#define D1_AXISRAM_BASE           (0x24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512KB) system data RAM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                */

#define D2_AXISRAM_BASE           (0x1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288KB) system data RAM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                */
#define D2_AHBSRAM_BASE           (0x3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288KB) system data RAM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AHB Bridge    */

#define D3_BKPSRAM_BASE           (0x388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Backup SRAM(4 KB) over AXI->AHB Bridge                                */
#define D3_SRAM_BASE              (0x38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Backup SRAM(64 KB) over AXI->AHB Bridge                               */

#define PERIPH_BASE               (0x4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AHB/APB Peripherals                                                   */
#define QSPI_BASE                 (0x9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QSPI memories  accessible over AXI                                    */

#define FLASH_BANK1_BASE          (0x08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128 KB) Flash Bank1 accessible over AXI                        */
#define FLASH_BANK2_BASE          (0x08100000UL) /*!< For legacy only , Flash bank 2 not available on STM32H750xx value line          */
#define FLASH_END                 (0x0801FFFFUL) /*!< FLASH end address                                                                       */

/* Legacy define */
#define FLASH_BASE                FLASH_BANK1_BASE

#define D2_AXISRAM_BASE           (0x1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288KB) system data RAM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                */
关于这段内存。我找到的一些教程都没有怎么介绍,是因为使用这段内存有什么限制吗?还有这段288KB的内存地址也不是连续的吗?

楼主:
好吧,我猜是#define D2_AHBSRAM_BASE           (0x30000000UL) /*!< Base address of : (up to 288KB) system data RAM accessible over over AXI->AHB Bridge    */

网友A:
H750的参考手册(RM0433)指出,D2_AXISRAM(0x1000 0000~0x1004 7FFFF)这段区域是保留区,没有介绍很正常。

但双核系列H745/755的参考手册(RM0399)指出,这段区域是SRAM123(即D2_AHBSRAM,0x3000 0000~0x3004 7FFFF)的别名区,可能是为了H7系列的格式统一,在头文件中保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50的参考手册(RM0433)指出,D2_AXISRAM(0x1000 0000~0x1004 7FFFF)这段区域是保留区,没有介绍很正常 ...

感谢指点,看来真是SRAM123的映射地址了,真可惜,我还以为多出288KB的内存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