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贴!关于CH390D的INT引脚使用避坑记录

楼主(2025-05-19):
背景:
最近在项目中使用到了CH390D这个芯片,硬件设计倒是很简单,但是软件测试那边出现了
一些使用上的问题,最终解决问题,故此记录,方便日后查找。

问题:
使用INT引脚中断读取的方式,持续通讯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接收不到东西,但是能发送;
使用查询方式就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这种方式太慢,不现实;
软件测试将CH390D模块换为ENC28模块,相似代码,依旧出现同样问题;

原因:
由于是通过INT引脚触发MCU的外部中断去读取信息,在连续接收中如果,触发一次中断
只读取一次,就有可能在处理的过程CH390D那端又接收到一帧,INT引脚一直处于低电平
就会导致无法再触发MCU的外部中断,也就无法接收到信息。

解决方法:
在触发中断后,循环读取CH390D的数据帧,读完一帧后,读取INT引脚电平,若恢复高电平
则结束读取,若未恢复高电平则继续读取数据帧。

测试结果:
软件工程师连续压力测试6小时未出现问题,故应该已解决。

总结:
对于这种带INT引脚且数据更新速度快的芯片,应采用
中断触发读取 + 电平检测决定是否读取完成
的方式来处理。

网友:
总结很到位。

网友A:
使用带低电平触发的单片机可以解决这个BUG。哈

网友:
使用低电平触发中断的单片机解决这个BUG哈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发送过程需要关闭接收中断才行,不然发送过程接收中断会导致SPI时钟出错,发送完检测中断引脚是低就需要读取数据直到高电平后再开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带低电平触发的单片机可以解决这个BUG。哈

有些芯片好像没有高低电平触发,只有边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