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脱机下载提示错误

楼主(2025-05-19):
使用H7-TOOL工具,在使用它进行程序烧录时显示“
Option Bytes: verify
校验数据失败
  prog ob failed        3
  断电
  prog ob failed        3
写选项字失败”(单路烧录显示);使用的是ST家的mcu烧录。使用ST-link烧入同样的hex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方便的话,贴tool设备到你板子的完整接线实物图拍照,然后上位整个脱机烧录截图分享下。

还有就是加我QQ512464265,待我手术出院后帮你远程看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贴tool设备到你板子的完整接线实物图拍照,然后上位整个脱机烧录截图分享下。

还有就是加我QQ ...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修改了“H7-tool多功能开发工具”中的SWD延迟时间。目前使用一拖四功能,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第四路单独烧录都能成功,但是四路同时烧录就会显示“未检测到IC #2 #3”。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连接线的原因,导致串扰吗?使用的是普通杜邦线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修改了“H7-tool多功能开发工具”中的SWD延迟时间。目前使用一拖四功能,第一路第二 ...

1拖4几乎没有串扰问题,是不是供电不足。

tool上电后首界面拍照发我看下,还有4个板子同时接上接线实物效果拍照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拖4几乎没有串扰问题,是不是供电不足。

tool上电后首界面拍照发我看下,还有4个板子同时接上接线实 ...

与供电应该没有关系,输出设备支持这么大的电流且没有设置限流。已经加您QQ了,图片QQ发你帮忙看看呗。只要是选择“一拖四四路”同时烧录,就会显示某个IC未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供电应该没有关系,输出设备支持这么大的电流且没有设置限流。已经加您QQ了,图片QQ发你帮忙看看呗。只 ...

重新加下512464265前面我把最后一位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