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STM32F429移植LVGL V9.2.1版本后控件无显示

楼主(2025-05-20):
本来已经实现了LTDC+SDRAM驱动液晶屏,移植LVGL后,添加画图接口函数disp_flush,加了一段控件测试代码,发现屏幕并没有任何控件显示,一直怀疑是画图接口函数的问题,遂找来DMA2D的参考函数,依旧没有用,然后直接调用打点函数还是没有任何改变,但是用单色填充函数,屏幕可以显示对应的效果,网上有说HEAP和stack的配置小的问题,但加大问题依旧,网上的案例也尝试了个遍也没用,也实在没头绪,只能来求助论坛大神们。代码片段如下

楼主:
另外补充说下我只用了LTDC layer1

网友:
帮顶,只测过8.38,没测试过9

基于V5,V6和V7的LVGL模板,驱动支持单缓冲,双缓冲和配合硬件消隐的双缓冲,以及电容和电阻触摸全支持(2023-07-19)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161&fromuid=58

楼主:
我把ltdc+sdram底层驱动移植到以前的V8.3的能正常显示的工程中(480x272的8080屏),替代原来的显示接口,发现可以正常显示原来工程内容(480x272d的窗口),如下图,这意味着上面的驱动是没有问题的,于是重新又下载了V9源码,再次移植,编译烧录后,发现有显示了,但是是花屏的状态(监控角看到有像素在动作),并不是正常的(但是刚上电一瞬间看到监控角的字符是正常显示的,随后立马就进入花屏状态),如下图,像是没有清屏得样子,但是初始化确实做了单色填充清屏(白色),这就莫名了,下图还有部分背景是之前V8.3的显示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