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芯TYPEC线比16芯TYPEC线少了哪些功能?TYPEC口有6pin也有12pin的 16pin 最多是24pin?

楼主(2025-05-20):
6芯TYPEC线比16芯TYPEC线少了哪些功能?TYPEC口有6pin也有12pin的 16pin 最多是24pin?

网友A:
貌似6pin的只能用来充电,不能传输数据。本来准备将6pin的接口设计到PCB上,焊接的时候好焊,后来才查到6pin只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6pin的只能用来充电,不能传输数据。本来准备将6pin的接口设计到PCB上,焊接的时候好焊,后来才查到6pi ...

6pin的应该可以支持传数据,就是速度是USB2.0的

网友:
图1是6根线,不是6pin,只看线意义不大
6pin  16pin  24pin仅针对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