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H743开发usb host模式的cdc通信出现hardfault

楼主(2025-05-21):
我目前在使用stm32h743这个板子开发usb的主机模式的cdc通信,使用cubemx生成usb代码后测试是只要进入到
USBH_StatusTypeDef USBH_CDC_Transmit(USBH_HandleTypeDef *phost, uint8_t *pbuff, uint32_t length)
{
  USBH_StatusTypeDef Status = USBH_BUSY;
  CDC_HandleTypeDef *CDC_Handle = (CDC_HandleTypeDef *) phost->pActiveClass->pData;

  if ((CDC_Handle->state == CDC_IDLE_STATE) || (CDC_Handle->state == CDC_TRANSFER_DATA))
  {
    CDC_Handle->pTxData = pbuff;
    CDC_Handle->TxDataLength = length;
    CDC_Handle->state = CDC_TRANSFER_DATA;
    CDC_Handle->data_tx_state = CDC_SEND_DATA;
    Status = USBH_OK;

#if (USBH_USE_OS == 1U)
    USBH_OS_PutMessage(phost, USBH_CLASS_EVENT, 0U, 0U);
#endif /* (USBH_USE_OS == 1U) */
  }

  return Status;
}
的第一个

  if ((CDC_Handle->state == CDC_IDLE_STATE) || (CDC_Handle->state == CDC_TRANSFER_DATA))这里

就会直接进跳转到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Hard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HardFault_IRQn 0 */
  }
}

试了很多方法一直没有解决,希望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这个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开发什么功能,host方式外挂虚拟usb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开发什么功能,host方式外挂虚拟usb串口吗

是使用stm32h743的板子用usb3300通过主机模式cdc通信和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模块进行usb通信,板子作为host,我们公司产品作为device

楼主:
是使用stm32h743的板子用usb3300通过主机模式cdc通信和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模块进行usb通信,板子作为host,我们公司产品作为devi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使用stm32h743的板子用usb3300通过主机模式cdc通信和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模块进行usb通信,板子作为host, ...

论坛有几个坛友分享的usb host cdc例子,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USBX通过HOST_CDC_ECM驱动EC20模块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63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几个坛友分享的usb host cdc例子,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USBX通过HOST_CDC_ECM驱动EC20模块

这个我之前也有看过,配置过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之前也有看过,配置过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只能再研究研究了,我也没有怎么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再研究研究了,我也没有怎么研究过

请问有没有那种usb的cdc通讯工具,把板子作为主机,上位机作为从机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那种usb的cdc通讯工具,把板子作为主机,上位机作为从机的那种

电脑pc做从机吗?pc应该是做不了从机

网友:
感觉USB-HOST这种适合上LINUX,用STM32H7太费劲了。

网友:
你用的的ST官方的USB库啊?我建议不要用,ST官方的库坑的很,最新的版本还好,最初的版本bug一大推,CDC根本用不了。我建议用USBX或者CherryUSB。HAL库一定要用最新版本,否则一大堆bug。理论上来说只用到ST的USB中断函数,应该不会有问题。详细的可以研究下USB中断里面通信具体传输的是什么数据导致进入硬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