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穿件文件成功无法读取显示

楼主(2025-05-21):
硬汉哥你好,我使用STM32F407的fatfs在某个文件夹A下创建了多个文件,前面6个文件ln1.txt-ln6.txt都创建成功且能读出来,但第七个文件开始创建文件返回成功,写入SD卡数据也返回了成功,但是当我执行SD卡读取代码时发现,文件不存在,取了SD卡放到电脑也发现文件没创建,无论接下来在这个文件夹A创建多少个文件都是返回成功的,但是读取时都不显示文件,但是我在其他文件夹例如文件夹B,C等创建多少个文件都能正常的显示出来,就文件夹A有问题;但是当我把文件夹A的前面六个文件的最后一个文件ln6.txt删除后,之前不显示的文件都读取并显示出来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
1 sd卡问题,可以多测试几款不同厂家的卡。另外就是推荐使用这个软件格式化下
SD卡联盟发布的SD/SDHC/SDXC格式化小软件V5.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81

2 你的驱动问题,特别注意dma的4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
好的,我格式化后就没问题了,但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