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F470六步方波PWM互补输出异常,使用STM32F4标准库

楼主(2025-05-22):
PWM互补输出,中间占空比突然拉闸

PWM互补输出,中间占空比突然拉闸

简单的一路PWM控制

简单的一路PWM控制

有人遇到过吗?今天弄PWM互补输出,我发现蓝色是对应上我的占空比的,蓝色上桥,黄色下桥,IO口测得电压,然后设置15%周期的占空比,红色框住的占空比是跟我软件对应上的,但是中间就出现拉低的情况。想问问有没有佬遇到过这种情况?GD32F470的芯片,用的是STM32F4的标准库。很怪异,这个破芯片做方波控制,FOC控制,很大坑啊。FAE也不怎么热心回复

网友:
FAE 都不会,你让人怎么热心

网友:
用GD32F4自带的库重新写一下这个功能吧,stm32f4的标准库做不到完全兼容的吧……

楼主:
难产了这次

网友:
速度要求高吗,不超过100khz,定时器中断io控制完全可以

楼主:
发现问题了,就是因为频繁使能开关CMD导致得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