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8701输出不正常如何排除?

楼主:
背景描述:在立创开源广场上复刻一个开源直流小电源,dcdc用的是SC8701。

问题描述:8701一直输出2.7V这样升不上去,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对硬件一窍不通,试过扣掉R28电阻排除后面的电路影响,这样按公式
计算正常输出应该是17.7V;但实际还是输出2.7V这样,,由于全部都是自己用烙铁和风枪焊,4个MOS不清楚有没有虚焊,还有就是一些稳压管不知道有没有大意搞反之类的。。。
接下来该如何排查??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
断开R28,用R20、R27、R36组成固定电压检查下是否正常。因为没有找到具体手册,根据用的其他芯片推测LZ对于FB的用途理解错误,FB引脚的输入电压应该约等于Vref,芯片内部比较器跟FB引脚的电压作比较,调节PWM的占空比。用EG1163做数控电源的时候,comp串联一个5819然后接到外部比较器的输出,输出电压分压后与DAC输出的电压作比较,至于比较器的的解法式根据芯片内部结构决定

网友:
参考图,对比两个芯片内部比较器的结构,合理调整二极管的方向

网友:
如果信号叠加的话R27 28 36 37这几个电阻阻值应该抄错了

网友:
示波器扎一下,那四个管子的驱动信号和输出信号,高管HG 和SW低管式LG和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