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串口给上位机发送45B数据,上位机接收到的是32B+13B的先后数据

楼主(2025-05-22):
用的代码是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6, waveData, 45),waveData是uint8类型,串口配置如图

网友:
正常,是有可能折开或粘包的

网友A:
即使你是连续发送的,电脑也有可能折开,也有可能是你发送时就不是连续的,

网友B:
这跟你上位机的接收实现方式相关;单片机这头用DMA发送通常是连续的。
如果直接用win32-api实现接收,那么应该深入研究一下COMMTIMEOUTS结构体,它非常重要。

网友C:
看这个帖子 5 楼我的回復
你收到多少数据就把多少数据传入一个接收函数,由此函数负责拼接、校验、判断是否超时等,最后输出一个完整的正确的数据包
这个帖子是 c 语言的代码,一样可以用于 pc
或者开源的 pycdnet 里面有相应的 python 版本的实现
不要指望操作系统直接回復一个正确完整的数据包,因为串口是流式接口

51单片机串口解析如何改进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fromuid=857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你是连续发送的,电脑也有可能折开,也有可能是你发送时就不是连续的,

是指PC在接收的过程中会将数据拆解开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帖子 5 楼我的回復
你收到多少数据就把多少数据传入一个接收函数,由此函数负责拼接、校验、判断是 ...

感谢提供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你上位机的接收实现方式相关;单片机这头用DMA发送通常是连续的。
如果直接用win32-api实现接收,那么 ...

感谢提供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