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下,emwin的ICONVIEW和机械按键配合使用。没死机,串口和流水灯都正常

楼主(2025-05-23):
emwin6.x使用ICONVIEW控件,用机械按键发生命令,进入下一页面,返回ICONVIEW界面,再按键,不能操作ICONVIEW了。

部分代码如下:

                                case IR_KEY_LEFT:

                                        GUI_SendKeyMsg(GUI_KEY_DOWN, 1);

                                        break;

                                case IR_KEY_RIGHT:

                                GUI_SendKeyMsg(GUI_KEY_ENTER, 1);

                                        break;

                                case IR_KEY_1:

                                        GUI_SendKeyMsg(GUI_KEY_LEFT, 1);
                                        break;

                                case IR_KEY_3:

                                        GUI_SendKeyMsg(GUI_KEY_RIGHT, 1);
                                        break;

====================================

        case WM_KEY:
                #if 1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if 1
                                case GUI_KEY_UP:

                                case GUI_KEY_DOWN:

                    break;

                                case GUI_KEY_LEFT:

                    break;
                                  case GUI_KEY_RIGHT:

                    break;
                                #endif
                                  case GUI_KEY_HOME:

                    break;
                                 case GUI_KEY_END: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Sel=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
                    _apModules0[Sel](WM_HBKWIN);
                    break;
            }
                        #endif
            break;

==================================================
                case WM_KEY:
                #if 1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if 1
                                case GUI_KEY_UP:

                   // GUI_EndDialog(hDlg, 1);

                    break;

                                case GUI_KEY_DOWN:

                   // GUI_EndDialog(hDlg, 1);

                    break;

                                case GUI_KEY_LEFT:

                    break;
                                  case GUI_KEY_RIGHT:

                    break;
                                #endif
                                  case GUI_KEY_HOME:
                                        GUI_EndDialog(hItem, 1);
                    break;
                                 case GUI_KEY_END: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break;
            }
                        #endif
            break;

楼主:
第一段代码是任务给控件发命令,第二段窗口执行命令,第三段是第二个窗口返回到第一个窗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段代码是任务给控件发命令,第二段窗口执行命令,第三段是第二个窗口返回到第一个窗口。

显示屏可以触摸方式吗,触摸方式如果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是按键操作有问题

网友B:
返回这个窗口的时候需要发送个自定义消息,然后让焦点聚焦到ICONVIEW。没有合适的窗口管理器是这些GUI的最大的问题。PC上的程序,返回的话会自动聚焦到上一个窗口的最后获取焦点的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可以触摸方式吗,触摸方式如果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是按键操作有问题

触摸屏没问题。我看看V6的智能家居例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回这个窗口的时候需要发送个自定义消息,然后让焦点聚焦到ICONVIEW。没有合适的窗口管理器是这些GUI的最 ...

看起来像没找到焦点。再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