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串口接收数据

楼主:
在linux串口接收数据时,发现一整包数据被分割成多个接收,也没有超过缓冲区,想要发送不定长数据,也不设置帧头帧尾。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void *recetive_thread(void *arg)
{
    int count;
    int bytes_read;

    count = 0;
    bytes_read = 0;

    while(!flag){
        bytes_read = read(fd, buf, sizeof(buf));
        // bytes_read = read_data(fd, (char *)buf, len);
        if (bytes_read > 0){
            fprintf(stderr, "Recv %d byte(s) %X\n", bytes_read, *buf);
        }
        for (int i = 0; i < bytes_read; i++) {
                fprintf(stderr, " %02X", (unsigned int)buf);
            }
            fprintf(stderr, "\n");
    }
    pthread_exit(NULL);
}

网友:
没有帧头和帧尾,无法方便判断帧结束,只能超时判断或者自定义编码了。比如co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