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407串口例程问题 USART2异常

楼主(2025-05-23):
使用串口例程。UART4 UART5 正常,USART2发送有问题,发现例程里没有打开TE位,加上 SET_BIT(USART2->CR1, USART_CR1_TE) 就正常了,但是UART4 UART5 不加这句也能正常收发,比较奇怪。还有例程里面每个串口配置,清除的都是USART1的接收和发送完成标识,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V5,V6,V7板子串口FIFO驱动中的串口2未开启发送,因为这个接口用于GPS,仅需接收,移植要注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59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V6,V7板子串口FIFO驱动中的串口2未开启发送,因为这个接口用于GPS,仅需接收,移植要注意
https://ww ...

问题已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