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TM32H7 FMC驱动LCD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25-05-25):
我用STM32H7B0的FMC接口驱动320x240分辨率的LCD,LCD控制器是ST7789,屏幕是点亮了,但总是不能正常显示。
现在是ST7789的初始化已经完成了,已经出现了初始化后的花屏,但是这个花屏不是一整屏铺满的,中间出现了一个不规则的灰色区域,我用清屏函数把屏幕全部清成红色,
但是这个红色也是不能铺满整个屏幕,中间缺失了一半,有时清屏函数又完全无效,感觉没有规律。

现在不知道是FMC初始化配置问题,还是cache配置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1,FMC初始化配置主要是设置地址建立时间和数据建立时间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我无论怎么调都无法得到正常的显示,有时调高或调低,连显示都没了,就一个白屏
是根据ST7789规格书上调的,我分配给FMC的时钟是280M,配置如下。

2,FMC的MPU + Cache配置是参考硬汉哥教程里的配置,如下,应该没问题,我试着把MPU+cache直接关闭,结果连花屏都没了,整个一个白屏,最后不得已还是打开了。

能想到的地方都已经排查了,已经没什么方向了,这块屏幕以前一直用的,之前在STM32F4的裸机上基本都是一次成功,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为啥到H7这里不行了。

网友A:
1 mpu cache配置没问题,你当前的是device模式,不行的化将bufferable改成disable,也就是strongly order模式试试

2 读id没问题吧。

楼主:
感觉真的是一点规律都没有!

我刚刚重新开了一下机,显示又变成这样了

而且清屏成红色的函数,之前还能至少屏幕一半能清成红色,现在一点也清不了了,变成如下图这个样子,感觉函数完全没起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mpu cache配置没问题,你当前的是device模式,不行的化将bufferable改成disable,也就是strongly order模 ...

换成strongly order模式后没改善,反而还出现了如下的这种竖纹,

ID我还没读,等会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成strongly order模式后没改善,反而还出现了如下的这种竖纹,

优先测试读id,这个正常了才能说明你的硬件和通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测试读id,这个正常了才能说明你的硬件和通信没问题

问题解决了。
其他配置都没问题,主要还是FMC总线的配置问题,地址建立时间和数据建立时间设置的太小了,地址的要设置到15个HCLK周期,读时序的数据建立时间要设置到85个HCLK周期才行。

我之前的配置设置太小了。但我没明白为什么要设置那么大,因为按照规格书,我之前的设置也是满足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其他配置都没问题,主要还是FMC总线的配置问题,地址建立时间和数据建立时间设置的太小了 ...